[其他] 问下空调冷冻油的问题

楼主:
这里人气旺,定频R22的冷冻油看到有3GS 4GS等的,请教下家用一般用什么牌号的,谢谢。

网友:
  这个怎么样 ?

网友A:
油也能自己加吗? 有工具?

网友:
看样子只能是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油也能自己加吗? 有工具?

修过冰箱空调,但是没加过冷冻油,或者说没有特别失油情况不用加油~加油也简单,就是把确定量的油在开机时经工艺管吸入即可(跟加雪种一样。)

楼主:
这个也搜到的。就是想了解下。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过冰箱空调,但是没加过冷冻油,或者说没有特别失油情况不用加油~加油也简单,就是把确定量的油在开机 ...

冰柜有时候需要,变质以后整个管路全脏了,冰柜不制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过冰箱空调,但是没加过冷冻油,或者说没有特别失油情况不用加油~加油也简单,就是把确定量的油在开机 ...

谢谢。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过冰箱空调,但是没加过冷冻油,或者说没有特别失油情况不用加油~加油也简单,就是把确定量的油在开机 ...

加注什么型号?有头条上有短视频能找到,我原来看到过。 加注量不大,好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