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晒一台大型复印机的主板,品牌NEC,型号C7KB0,看上去和电脑的相差无几

楼主(2025-08-27):
如题,CPU,内存,南北桥,USB,VGA,串口,双网卡,PCI-E插槽一应具全,就是电源接口比较特殊,大家欣赏一下吧。

网友:
硬盘在哪里啊 没看到

网友:
电源口特殊,实际上那个电脑主板电源接口都有预留,只是没有按插座罢了

网友:
电源接口不就是老4P吗

网友:
这些设备主板本来就可以算是一个“计算机”,毕竟处理器、内外存储都齐全,区别是方案不同罢的,早期的这些可能用的都是X86方案,毕竟那时候X86市场更广更通用,后来都用了专用的SOC,更节能一些...

网友:
南桥是82801GHM,对应的是945/G31/P31北桥,CPU应该是早期的775或同时期的移动CPU

网友:
一台电脑驱动一台大印机

网友:
我好像在做广告牌的店铺见过这种复印机。

网友:
这简直就是个小电脑啊

网友:
说不定本就是个电脑主板呢

网友:
很多高档大型复印机就是电脑主板。

网友:
显卡插槽插张显卡开机看看

网友:
两个sata接口没看到吗

网友:
就是个小电脑

网友:
就是电脑主板吧,显示接口也是有的,有些插座没有焊上去而已

网友:
复印机其实就是电脑扫描打印组合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