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少见的电机

楼主:
这款电机,是交流电机。

少见的原因是,定制外壳。三个固定位的。

铝合金外壳。

电容

电容固定卡扣

电容参数

铝合金外壳

电机固定位。

拆开

滚珠轴承电机

底壳轴承润滑油

线圈

转子

轴承

线孔防尘、防磨橡胶圈

面盖

轴承

轴承

复原。丢垃圾桶。。。。。。。。

网友:
密封做的不错

网友:
定制的电机少见,做工还不错,不知道是那个地方用的。

网友:
用轴承的电机一般都不差啊。是线圈烧了么?扔了个怪可惜的,卖卖废铜也好啊。

网友:
坏了么?这种电机很耐用的~~

网友:
好东西  配电风扇 耐用了

网友:
用了滚珠轴承的电机,看起来不错,线圈烧了?

网友:
大型冷冻冰箱上面的风机?

网友:
结构和风扇电机很像啊,但是做工好太多,轴承+铝合金外壳

网友:
看着像是风扇电机

网友:
密封很好,输入线材也很好,够粗

网友:
两端带轴承的交流电机,做工看着真不错。是什么原因要仍垃圾箱?

网友:
怎么坏的,没见线圈有烧焦的痕迹

网友:
很像风扇电机引出的电线根数也对

网友:
是个风机电机

网友:
就这样扔了,铜线都不要了吗

网友:
铜线定子,精密铝端盖,很棒呢,拆开轴承清洗一下,又是好家伙~4极电容分相电机,咋那么多引线?

网友:
滚珠轴承,铝铪壳子,钱给足了,做成怎样的都行

网友:
做工不错,装个扇叶,再战几年

网友:
看做工是个正经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