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板小焊机改电动车充电器 也算可调电源吧

楼主:
焊机是3525+358方案的
做个控制小板试验一下

试验调试必要的
调压很顺滑
调流自激,然后继续改进

自激解决后  最高电压60v不够用啊

拆变压器重绕

搞定   原来是12:5   绕成12:9
可以最高100v以上     设定在90v以内就好了
留点余量 不容易自激也更耐用

失败是成功之母
各种改进  各种跳线
30v量程的电压电流表不合适用

网友:
单板小焊机,体积应该也不小了。会改变压器的都是高手

网友:
就是太丑了。

网友A:
这种电焊机本身就是一个开关电源,改制可调电源完全行的通。
就是注意输出滤波问题以及纹波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焊机本身就是一个开关电源,改制可调电源完全行的通。
就是注意输出滤波问题以及纹波问题。 ...

这个是半桥电源,所以加了输出储能电感  加了输出滤波电容  才能改电压控制,电流控制本来就有。

网友:
用这货给电动车充电,一般人估计不敢

网友:
折腾的乐趣,乐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