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老师们下午好。。请教一下cf卡问题。

楼主:
老师们下午好。。请教一下cf卡问题

我的256G   CF卡  下载系统时。电脑卡住了。重启后、就变成了56G ,,下载也没成功。,请教一下  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谢谢啦。本人是菜鸡。。。。

网友:
上图啊盆友?你的图呢?

网友:
2字被电脑吃了,看用dg重新格式化下

网友:
用量产软件重新低级格式化

网友:
格式化CF卡,重新下载。

网友A:
下载系统?你把CF当移动硬盘了?然后如果你用迅雷或者百度网盘的话确实容易这样,返修吧

网友:
因为是CF卡根目录有隐藏文件,你在文件管理里面显示隐藏文件查看一下,或者直接格式化CF卡

网友:
低格不一定好,联系返修换新可以,出保没办法,或者试试做U起的软件用来格式化一边试试,偶尔有惊喜

楼主:
谢谢楼上的老师们。。已经格式化过了。不行。谢谢啦。估计要用什么软件。。。呜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系统?你把CF当移动硬盘了?然后如果你用迅雷或者百度网盘的话确实容易这样,返修吧 ...

有没有可能是扩容卡?

二○二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可能是扩容卡?

扩容不太可能,估计是坏快自动屏蔽了,我这里有个SD卡也是有次卡死了强行拔出再接入容量自动减少

网友:
没图没真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扩容不太可能,估计是坏快自动屏蔽了,我这里有个SD卡也是有次卡死了强行拔出再接入容量自动减少 ...

对的。。。很有可能是这样,,,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可能是扩容卡?

估计不是的,。我用了好几次。。并且格式化几次。显示都是 256G。。。就是这次下载系统。没完全下载成功。。电脑卡住了。重新启动。卡就变成了56G。。。卡应该说正品。。

网友:
卡出问题了

网友:
tf卡出问题基本上弄不好

网友:
没看懂下载系统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很有可能是这样,,,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恢复

能,但是建议保修,这玩意一般个人不好修,修了也就没保修了

网友:
用分区软件看下总容量

楼主:
谢谢你们。我已经放弃了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