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时过境迁,微波炉进步了还是优化了?

楼主(2025-08-27):
好久没学习微波炉的知识了。

妹妹拿来个微波炉,说不亮了,让看看,打开看看,发现保险烧了,换上保险后机器亮了,但是启动还继续烧保险。

说明后面哪里还有问题,准备下单一些配件后再试试,结果拆开仔细发现,跟老的微波炉已经有了不少变化。

1.原来老微波炉有云母片的。现在新的两个都没了,家里老的微波炉就曾因为云母片上杂物,结果烧焦了。这里新的则没了,微波能直接透过那个地方进入内部?看着也是金属的啊。
( 下图中一个格兰仕一个美的)

高压保险没了,只剩下电容和高压二级管。

这电容电阻测量会从6M欧开始不断缓慢升高,电容倒是正常,但是感觉有电阻就不正常,先买电容和二极管试试吧。

磁控管断开线路测和外壳无电阻,但是接上线测有M欧级电阻,变压器测也是这样,应该是变压器和外壳有电阻变小的情况。
电容换上不行,就再测这个变压器吧。新的微波炉没怎么玩过,只能边学习边换零件,一步步来!
请教有经验的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
烧低压保险先检查门开关是否正常

网友:
新的没有高压保险了,若短路烧低压保险

高压电容上有个并联电阻,放电用的,所有你测电容会有电阻

网友:
磁控管,保险,电容全换,没多少钱

网友A:
门上有几个开关是联动的,S1和S2接通的时候S3必须断开,如果此时S3没断开就会导致短路直接烧掉保险,这是一种保护措施,防止门没正确关上就开机,所以先找到门上的这几个开关,看看有没有哪个是不正常的

网友B:
现在的微波炉连转盘都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门上有几个开关是联动的,S1和S2接通的时候S3必须断开,如果此时S3没断开就会导致短路直接烧掉保险,这是一 ...

谢谢,已经参考这篇完成修复,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7182

确实如你所说是这个开关的问题。

楼主:
确实得好好学习,正好搜索到上面说的那篇文章,我这个拆简单,两个一拆就可以把开关这一块拿下来,然后按下卡子,转一圉开关就可以取下,测量确实短路了,找个开关接在常闭端,装回测试就正常了。

开关对比,红色的那个是新的。

楼主:
拆开关位置没有螺丝,比较巧妙,但是要用巧劲,不小心弄断卡子再要恢复就又要折腾一番了。

网友C:
微波通过炉膛陶晶底板到达炉膛内,底板下面有搅波器,取代老式的转盘
高压电容是电容与电阻的并联组件,不是单独的电容,不要误测、误判了
变压器是特殊的漏磁变压器,升压绕组的一个抽头直接与外壳连接,即接地,作为磁控管阳极,也不要误测误判了
变压器次级灯丝绕组以及磁控管灯丝几乎测不出阻值,不要误测以为短路坏了
输入保险烧就是存在短路,查短路即可,包括电路板,特别是电路板上的AC220V电路,以及开关电源部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得好好学习,正好搜索到上面说的那篇文章,我这个拆简单,两个一拆就可以把开关这一块拿下来,然后按下 ...

这个开关叫行程开关吧?

网友:
这种东西肯定是越做越简单,越做越偷工减料才对。

网友:
老微波炉原来有云母片,后来生产的就省掉了,不知算不算偷工减料。

网友D:
这个S3强制短路烧保险的设计就是脑子进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微波炉连转盘都没了

隐藏了,地板下面还是有搅拌电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S3强制短路烧保险的设计就是脑子进水了。

避免门没关住试机,防止微波泄露伤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微波炉连转盘都没了

这个我认为是退步了

网友:
哈哈,有个老格兰仕50卖掉了

网友:
变压器基本都是铝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微波通过炉膛陶晶底板到达炉膛内,底板下面有搅波器,取代老式的转盘
高压电容是电容与电阻的并联组件,不 ...

变频机平板下面有打火声音,搅拌器没看见打火痕迹,怀疑波导管路进过蟑螂,用高压气体清洗后变成是磁控管天线打火,拆开有轻微打火痕迹,没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