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典型的英国新建住宅配电箱

楼主:
发现欧洲配电箱,和大多数中国人家里的差不多,空间都拮据

施工不是太能施展拳脚,两个漏保,刚刚好,不奢华。漏保有测试按钮,但无上电前必须复位的按钮。

图很大,可以点开放大

有个发现,它空开下方使用火线铜排,它们这些空开是下入上出,总开是上入下出

网友:
看地线端子一排

网友:
习惯还是有点不同,零、地走上铜排,火线走下铜排?
分开应该是下进上出,总觉得有些不规范

网友:
看样子的是软芯线啊

网友:
怎么看上去,火线比地线的线径还小?不合理吧?

网友:
这样接的明明白白,都是单p的开关,后面可别乱了,专业电工干活才行,可别让装修的搞

网友:
发现欧洲配电箱,和大多数中国人家里的差不多,空间都拮据
开题说这是UK的新建住宅,记忆中他已经不是欧盟国家了,且日不落一直和高卢鸡不对付,按说不至于一毛一样,怎么就是他日不落代表欧洲确实理解不了。
施工不是太能施展拳脚,两个漏保,刚刚好,不奢华
以你的知识储备,应该分析不出来各回路的用途,所以你实战花拳绣腿就有点令人忍俊不住了。
图很大,可以点开放大
一眼就够,除非手机偷窥。
”有个发现,它空开下方使用叫预制铜排吗?它们这些空开是下入上出,总开是上入下出“
这个发现太伟大了,这不应该从UK的法规去找名称么,至于能叫啥他也应该有个E文全名,说中文会误导。至于出入设计,这不得去从UK法规去找,中文互联网管不到大不列颠岛。
总结,分析一个配电箱,那得从适用法规、规范出发,实事求是分析。典型性你也得论到这个”典“ ,你打三个字就”典“ 了么?

网友:
外国人干的活计也不咋地

网友A:
比较粗的蓝线用了接线帽为啥比较粗的地线却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现欧洲配电箱,和大多数中国人家里的差不多,空间都拮据
开题说这是UK的新建住宅,记忆中他已经不是欧盟 ...

面对这种带有明显优越感、人身攻击和“知识显摆”性质的恶意回帖

关于“欧洲”与“英国”:我原文说的是“发现欧洲配电箱”,标题明确说“英国”。我从未声称英国是欧盟成员或代表整个欧洲。我用“欧洲”是基于地理和建筑电气实践的泛指性描述(类似“亚洲风格”),这在非学术讨论中很常见。你刻意咬文嚼字,把“泛指”曲解为“政治代表”,这恰恰暴露了你对语境和常识的缺乏,而非我的“理解不了”。

关于“分析各回路”:我从未在原文中声称要分析具体回路用途。我的观察点在于整体布局、空间利用、保护装置配置等宏观设计哲学。你预设了一个我并未挑战的“实战花拳绣腿”靶子,然后得意洋洋地打倒它,这种稻草人谬误的论证方式,才是真正的“令人忍俊不禁”。

关于“预制铜排”和“上下进出”:我用了“叫预制铜排吗?”和“是下入上出?”这样的疑问句,这恰恰体现了我在观察和求证,而非武断下结论。而你,作为“专业人士”,本应提供UK法规中的确切术语(比如,你口中的“E文全名”),但你只给出了“这得去UK法规找”的空洞指责,却拿不出任何具体信息。请问,你的“实事求是”体现在哪里?你的“专业”又体现在哪里?

网友:
看着都差不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发现欧洲配电箱,和大多数中国人家里的差不多,空间都拮据
开题说这是UK的 ...

开始往态度上引了,嘿嘿嘿嘿嘿。
UK是你自己写的标题,难道我能给你改?那么到底这个箱子是UK的还是谁的?我问过你这个“典”在哪里你得摆的出依据吧。
设计哲学的体现是整体布局、空间利用、保护?前两点你得和建筑学讨论,第三点你却不会谈。或者你把这第三点按供配电系统认真的摆一摆?
你至少结合你提出的问题去找点法规依据来,起码是原文的吧。难道不列颠还管中文翻译么?
说到底,讨论技术问题得谈技术。不懂技术非要谈,你真可爱。

网友:
一个典型的中国新建住宅配电箱 [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比较粗的蓝线用了接线帽为啥比较粗的地线却不用。

个人观点:蓝线用了接线帽 是为了接触可靠,正常工作下零线是有电流的。
地线在正常工作情况下是 没有电流的,所以就俭省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观点:蓝线用了接线帽 是为了接触可靠,正常工作下零线是有电流的。
地线在正常工作情况下是 没有电 ...

我看以后,去我家配电箱端详一番,立即买了2.5铜电缆,打算重新规范一下

电缆也要折角度,规范点

网友E:
空开下入上出,这点与我国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E:
空开下入上出,这点与我国不同。

我还发现,英国人没安装所谓的过压欠压保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