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捡了一台小霸王复读机E303,能把牛屎芯片去掉吗

楼主(2025-08-27):
这是一台小霸王倚天E303的复读机,我想知道,能不能把牛屎小板去掉后,还能让播放功能正常 更详细的图片在17楼

网友:
主控没了咋办

楼主:
哦,是说那里是主控是吧?回去我再发点详细的图,我只是想把复读机当单放机用

网友:
你可以把牛屎的电源断开试试

网友:
这牛屎是主控芯片,断开是不行的。如果只是想改成单放机,那首先得分析电路。

楼主:
我为什么想把牛屎板拆了,是因为我换了一些电容,然后这机器就时而正常运行,不知道什么时间会停下来,停下来就运行不起来了,我想着是复读功能问题,我只想修成一台单放机就行。现在我就是拆了这块板,再通电就是彻底歇菜了,打开也不转了

网友:
估计去掉后可能就变砖了。

网友:
要分析电路,有可能是语音芯片,可以不要的

网友:
牛屎小板去掉后播放肯定不正常

网友:
反正都坏了,拆了试试,不午再焊上去

网友:
小板对播放磁带没有影响,何必拆下来?

网友:
如果去掉也许商家早就去掉了吧

网友:
你要磁带机也没必要捡个小霸王啊,它的磁带播放也仅仅是个能响的水平而已。

网友:
可以,山寨随身听就两大功能,一个芯片是电机稳速,一个声音功放,找个电路图一看就懂

网友:
运行一段会停,可以考虑是不是电机有问题了,电刷磨损太多接触不良了,在停的时候量一下电机两个电极电压就知道了,有电压那就是电机坏了

网友:
这就跟把男人的棍棍去掉,还能不能生小孩一个道理吧。

楼主:
正面和反面照
螺丝一共是6颗,给大家标一下

然后拆开后,我要拆板子了

拆下来的小板子,细节看一下

我不太认识,只会拆
拆下小板的地方
整体是两块

再看两个带芯片的地方

以上就是全部了,现在就是小板拆下来了,不知道怎么操作了。有明白的大神给点指点,谢谢,最后真不行了,谁想耍了,私我,我寄给你。

网友:
这种复读机,音质一般,即使把牛屎部分去掉,也提升不了多少音质,当做播放机使用,不如就保持原样,把机芯打理好了就行。

网友:
感觉拆完就废了

楼主:
再原封不动焊回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