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今天修了泰克示波器主板一票,经检查是BGA损坏

楼主(2025-08-27):
泰克示波器不开机维修。这次真是不走运了,不是保险丝,经检查是BGA损坏。必须更换。

于是淘宝买来芯片。开动凤枪烙铁,这个芯片极度难焊接,还要直球。这一单必须加钱,不然亏了。

维修没有好手艺还真不行。

网友A:
左上角焊盘没有处理干净就刷焊油了?

左下角掉点了,不知道这几个点有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上角焊盘没有处理干净就刷焊油了?

左下角掉点了,不知道这几个点有没有用。

很多没用的幸好 补了几个点

网友:
有用的点掉了,就补点呗。

网友:
学识手艺工具缺一不可 楼主啥时候上个盖白布的让大家吃个席

网友:
这是什么型号的MCU?不是FPGA吗?内部没程序的吗?

网友:
这种BGA焊点我从来没搞过,估计不好搞

网友:
这个没捡漏,,,

网友:
这个维修有点高难度啊,是时候表现真正的技术了。

网友:
搞不来这样的,没技术

网友:
没有发财电容

网友B:
我遇到这种,确认坏的,一般实铣刀直接磨掉然后再,烙铁除锡。芯片植锡

网友:
估计换了,也不行

网友:
风枪烙铁,还要植球

网友:
不是修自己的?

网友:
这么大个BGA光用风枪感觉够呛,至少下面要辅助加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这种,确认坏的,一般实铣刀直接磨掉然后再,烙铁除锡。芯片植锡

这个是四周点胶,又不是烂苹果高温锡+底部灌胶

网友:
看着就不好搞

网友:
大佬级别的技术,能修这个也能修显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