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为何大部分地线用的是软线,火线零线是硬线呢?

楼主(2025-08-27):
为何地线不采用硬线呢

有人知道原因么?

网友:
从来没有规定地线要用软线和硬线,

网友:
为何大部分地线用的是软线,火线零线是硬线呢?

这种安装敷设方法很常见吗?

网友:
大概零火线都是成对出现,而灯具之类的用不上地线,所以零火线买双心线,地线是单买的吧

网友A:
没见过这样接的,常规是一样的线,按照各种标准是要求地线比火线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这样接的,常规是一样的线,按照各种标准是要求地线比火线粗的

我看到的情况的是,地线比火线细很多

网友:
一般来说要用也都是相同的电线,不会混合使用的。

网友:
超过1.5平方毫米的我多用软线,单芯线太硬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到的情况的是,地线比火线细很多

那是缩水用法,没有漏保或者漏保失效的情况,真的大短路漏电的话,就是地线烧断,设备外壳带电了.不论是国标CCC还是欧标CE认证等等都是地线不能小于火线规格的

网友:
家庭装修用电没有硬性规定只能用单股线或多股线。

网友B:
楼主说的不采用硬线是说的您家里室内,而不是所有地方。因为单股硬芯铜线在室内断了,如果电器漏电,楼主家里的电器外壳就是带电,容易造成事故。

室外接地极到接地排,都是多股钢芯镀铜硬线(预算到位直接16平甚至更粗的纯铜线),而不是软线。电网施工的时候,挂接地使用的多股铜芯软线。上述情况说的不是绝对,使用多股是为了安全。

网友:
一般地线没有硬性要求是软线,楼主说的应该是跨接线。跨接线用途不同需要软铜编织线。

网友:
小电流软线,大电流扁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不采用硬线是说的您家里室内,而不是所有地方。因为单股硬芯铜线在室内断了,如果电器漏电,楼主家 ...

多股钢芯镀铜硬线,为何不是纯铜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股钢芯镀铜硬线,为何不是纯铜线?

您亲自去五金市场,问一问卖电线的老板,接地电缆16平方铜电接地线的价格。

然后算一算熔接的接地3个点,每个点最少距离5米,然后从接地点焊接到公共接地排(或者家里)这里要5-15米,5*3+15=30,一共需要20-30米,实际要留有余量,只能多不能少。

如果是工地,那就是房屋周长再加上余量。自己算一算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