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耳机海绵罩子怎么拆下来?谢谢!

楼主(2025-08-27):
Beats Solo³蓝牙耳机,海绵烂了,想换,拆不下来了

网友:
这个就是紧密活了,一般人估计没工具也搞不来。

网友:
解胶剂了解一下

网友:
没去看淘宝卖耳机罩的拆装说明吧,别人为了挣这几块钱已经写的很详尽了

网友:
这种还真不好拆

网友:
这种应该在上下或者左右有卡扣,可以抖音、百度、小红书搜拆机视频,可以用银行卡从缝隙中插进去,沿着缝隙划找找感觉,一般能无损裁开。

网友:
这个型号的设计太垃圾,不是卡进去的,是双面胶粘上去的,直接找个刀片沿着缝隙翘,把多余的胶清除干净就行,淘宝上有卖兼容型号的,搜一下,顺便看看怎样更换

网友(2025-10-05):
不少耳机都用所谓的蛋白皮耳机罩,柔软舒适贴服等,但几年必烂,成易损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