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入手makela无刷锂电角磨机

楼主(2025-08-27):
心心念念想了很久的无刷锂电角磨机今天终于到手了!

楼主:
两电一充套餐主要是为了能适配上次买的大力风机。用手转动输出轴,总感觉不是顺滑的,好像没有加润滑脂一样,拆开机头看看。是加过锂基润滑脂的,但齿轮接触面上基本没涂到。

网友:
电池一般般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电一充套餐主要是为了能适配上次买的大力风机。用手转动输出轴,总感觉不是顺滑的,好像没有加润滑脂一样 ...

无刷锂电角磨机力气大不大?和有刷的比过吗?

网友:
是高档货不?

网友:
恭喜楼主有了心爱之无刷锂电角磨机,从此添加了一款打磨切割利器!

网友:
这润滑脂加得纯出于报复社会的样子。

网友:
真、假牧田角磨机 ?

楼主:
听听声音还不算太大。四档调速。感觉切割力度还差些,应该是电机转速和力矩都不够,但应付一般的薄铁板还是够的

网友:
有意思,多少钱?铜线?干8分钢筋几秒钟断开?

网友:
质量看着不错

网友:
这种转速比较低的,平时用用可以。

网友:
没用过这玩意

网友:
正货?看铝件有些许毛刺

网友:
这字体山寨牧田的吧

网友:
平时家用足够了

网友:
机器好像看上去还行。

网友:
就看电池坑不坑了

网友:
家用已经是基本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