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印度三哥真电不死吗?印家安规这么宽泛!

楼主(2025-08-27):
我们知道,漏保标准美国>欧洲>日本>印度

可我万万没想道,印度人有神灵保佑吗?漏保居然300毫安动作

这!这!电完了,印度人还能活蹦乱跳吗???空口无凭,上图

这漏保还是印度他法国叔叔Legrand制造的,售价3,330印度卢比(₹)约等于279.18人民币(CNY),抢钱吗?

难道印度法国叔叔是按电流大小收费吗?越大越贵,还是法国阵风把印度人唬住了

我就想印度的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爸爸脱欧以后,漏保国标是什么标准?上图

英国国标IEC/EN,30毫安这没跑了,与中国一致,那中国人在印度种姓起码与英国爸爸一样啦!

最后,再问一句,三哥你真不怕电吗?三哥最高耐受电流是多少啊?

网友A:
应该是因为印度那边电网质量很差,私拉乱接是普遍现象,用的什么线怎么做绝缘都想不到,按咱们这边的标准,估计闸就合不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因为印度那边电网质量很差,私拉乱接是普遍现象,用的什么线怎么做绝缘都想不到,按咱们这边的标准, ...

有道理,国情造成的,为你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你,就这供电条件库克生产iPhone能放心吗?

网友:
这 电线杆子  那个乱啊

大英帝国真有本事   把印度调教成好象很先进 又好象很原始部落的样子,换中国一定做不到

早被学生出卖欺负到头上了

网友C:
这个线路状况,300mA剩余电流也够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线路状况,300mA剩余电流也够呛

其实大家都是拿印度搞乐,印度的漏电保护器也不装的户外也是室内用,跟这有什么关系

网友D:
那个漏保的价格真的太夸张了~,有的印度人一个月工资才买一个漏保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漏保的价格真的太夸张了~,有的印度人一个月工资才买一个漏保

我在其他人发的帖子中看到,德力西正泰出口的欧洲的漏保也是几百元一个,据说与国内销售的不一样

印度人进iPhone工厂免费食宿,社保后月收入1750人民币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在其他人发的帖子中看到,德力西正泰出口的欧洲的漏保也是几百元一个,据说与国内销售的不一样

印度人 ...

我确实说得夸张了一点,但是你不能只看那种进厂的人啊,大部分普通人,农民才是多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确实说得夸张了一点,但是你不能只看那种进厂的人啊,大部分普通人,农民才是多数

看到了,所以,坚决不能让印度人过上中国人的生活
因为,那样汽油,水,电会贵一倍,更不要说铜铁棉花了
印度人口太多了

网友E:
三哥向来技高胆大,可以集体挂火车。

网友:
艺高人胆大,电屎都不怕

网友:
看5楼的图片,有时候还挺佩服印度电工的水平和胆量的。

网友:
都有个过程,几十年前中国的国情也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哥向来技高胆大,可以集体挂火车。

流传集体 “挂” 在火车上的照片,实际是孟加拉国

1971 年,印度以 “保护难民维护地区稳定” 为由与东巴基斯坦的独立武装合作,对巴基斯坦发动军事行动,巴基斯坦战败,被迫承认东巴基斯坦独立,孟加拉国正式成立

网友F:
以前不是照明电路不装漏保吗?因为镇流器这类启动瞬间可能有漏电流导致误动作,阿三那边肯定也是根据实际电网质量定的,动作电流太低可能永远推不上闸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不是照明电路不装漏保吗?因为镇流器这类启动瞬间可能有漏电流导致误动作,阿三那边肯定也是根据实际电 ...

你知识丰富,还是有几把刷子的,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