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搞了四片植保机电池做个强起

楼主(2025-08-27):
买了很多植保机电池13S的
我们的教练机需要12S
只要拆除一片 就这样我白嫖了四片电池
铝铜材质的正负极是最多人难搞的问题
使用铝镍复合镍片就可以对付铝电级不粘焊锡
手里很多表头 安德森插头 保护板 还有外壳
一个小时就做出来了
测试电池内阻3毫欧左右 到了鳄鱼夹就高了一点点问题不大

网友:
植保机用的锂电池性能应该相当不错

网友:
一宽遮百丑。

网友:
植保机是啥?

网友:
打农药撒化肥的4轴灰鸡

网友A:
一片容量多少?我还有五片20AH的无人机电池没有利用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片容量多少?我还有五片20AH的无人机电池没有利用起来

我也是2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贵吗

这个聚合物超低内阻 容量寿命还是可以的

网友C:
你这4串电池的电压有点高,做强启合适吗?会不会烧坏汽车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这4串电池的电压有点高,做强启合适吗?会不会烧坏汽车电路?

如果3串充满才12.6v,一般小汽车启动电流150-200A,电池自身压降就很厉害了,到启动机那可能就剩10v不到了。4串不充满,到3.7-3.8v就可以了,控制在15v以内,因为12v铅酸电池充满浮充时就在14.8v,汽车电子某些元件耐压可能只有16v,并且高倍率低内阻电芯如果要长期储存备用,更不能满电存放,容易自己鼓包,这东西就是,充满了搁置或者放完电搁置,它都会鼓,50%电量时正负极锂离子是最平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3串充满才12.6v,一般小汽车启动电流150-200A,电池自身压降就很厉害了,到启动机那可能就剩10v不到 ...

还是超级电容方便,耐造,不用担心过放。

网友:
航空级的动力电芯啊!!强

楼主:
买新的肯定很贵  我这是白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新的肯定很贵  我这是白嫖的

大概要多少钱

楼主:
植保机电池48伏 一块大约2000元  个头不大 价格贵

网友E:
欣旺达,松下都行,没用过植保机的,但手里有客户不要的软包,打开看看7块鼓了5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欣旺达,松下都行,没用过植保机的,但手里有客户不要的软包,打开看看7块鼓了5块 ...

这个软包买单片一百多一片  放在大飞机上暴力使用都不鼓包 你说他好不好

电池和电池质量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欣旺达,松下都行,没用过植保机的,但手里有客户不要的软包,打开看看7块鼓了5块 ...

特别是手机这种软包电池 都是高密度电芯  鼓包也会有 但是几率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植保机电池48伏 一块大约2000元  个头不大 价格贵

放电倍率大容量大吧,不重的化还有不起火的话值得买个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