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天呐,插座接线没法搞啊,怎么办。。。

楼主: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线穿好了,但是套线太粗了,插座孔塞不进线

拉的线是4平方硬线,插座接线孔太小,塞不进2根4平方线,拧了半天,发现只固定了一个线,另一根没有塞进去,没法固定到接线孔
1根4平方+1根2.5平方,可以塞进,但是只能固定住4平方的线,空隙处2.5平方完全没有压牢,空隙处2.5平方线可以无阻力拉出来,这怎么办
大家遇到过这种神奇的问题么

网友:
把两点五的接到4平方的线上,再把4平方的接到插座上

网友A:
不要都进一个孔,可以把2.5平方的线接在4平方线上,然后将4平方线入孔固定牢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都进一个孔,可以把2.5平方的线接在4平方线上,然后将4平方线入孔固定牢即可。 ...

2.5平方的线接在4平方线上,如何接?绕接在外面么?这样要有大量铜裸露在接线端外部,不安全

网友:
线达线不行?

网友B:
剪一段4平方做并线

网友C:
用锡把2.5的线焊到4平方的线上,再接上

网友:
不一定要插进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2.5平方的线接在4平方线上,如何接?绕接在外面么?这样要有大量铜裸露在接线端外部,不安全 ...

你用胶布把接头缠一下不就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剪一段4平方做并线

圆孔插不进2根4平方线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圆孔插不进2根4平方线

意思是进线的2根4平方线并个20公分长的4平方线,只需要把20公分长的4平方线塞插座里,老家的插座也是这样的硬线,真难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都进一个孔,可以把2.5平方的线接在4平方线上,然后将4平方线入孔固定牢即可。 ...

是的,两根绞紧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意思是进线的2根4平方线并个20公分长的4平方线,只需要把20公分长的4平方线塞插座里,老家的插座也是这样 ...

你最后怎么把线塞进去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最后怎么把线塞进去的?

并的线卷成圈塞进去,接插座上的单独一根就好放进去,看抖音好多并线都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并的线卷成圈塞进去,接插座上的单独一根就好放进去,看抖音好多并线都是这样
...

一根四平方外卷2.5平方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根四平方外卷2.5平方么?

都用4平方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2.5平方的线接在4平方线上,如何接?绕接在外面么?这样要有大量铜裸露在接线端外部,不安全 ...

在护线套里面接呀,外包防水胶布。

网友:
一听就是非专业的,有一种配件叫冷压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锡把2.5的线焊到4平方的线上,再接上

先焊锡,再插进接线端子,这种操作常见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