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强电连接,这种端子用的多么?一般用在什么地方?

楼主:
感觉连接的强度比铰接要差一些,各位在强电场景用过这种接线端子么

网友A:
用在220V电源上还行,超过380V就不安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在220V电源上还行,超过380V就不安全了。

为何220v安全,380v就不安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何220v安全,380v就不安全?

一般用做零排比较常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用做零排比较常见

你说的是地线零排么?

网友:
一般是配电箱分线用,比如总空开是三相开关,分开关是多个单相开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地线零排么?

是的,而且烧黑的还挺多。

网友:
一般是配电箱分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而且烧黑的还挺多。

地线零排为何会扫黑?有图么,可否发个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地线零排为何会扫黑?有图么,可否发个图

原因比较多,主要是过电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