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如何把一根4平方硬线变成3根2.5平方硬线?

楼主:
把2根4平方硬线变为1根2.5平方硬线的办法找到了,但是不知道如何把一根4平方硬线变成3根2.5平方硬线,

有人知道怎么搞么

www.bilibili.com/video/BV19y4y1q7cx/

网友:
没看明白啥意思?

网友A:
用这个设备:铜丝拉丝机,就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设备:铜丝拉丝机,就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铜丝拉丝机可以把四平方线变细么?

网友B:
我知道好多人想说又不好意思,1x4<3x2.5,LZ想要证明数学不存在了,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铜丝拉丝机可以把四平方线变细么?

拉丝机只能把大的拉成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拉丝机只能把大的拉成细的

普通4平方线可以拉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好多人想说又不好意思,1x4

改的线径啊,1楼图就是把2根4平方变为1根2.5平方的接线方法

网友:
我知道的,重新买就可以了。

网友:
这是一个哲学问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普通4平方线可以拉细么?

可以的,只要有合适的模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