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没有钻头 如何在密度板上开一个圆孔最省力

楼主(2025-08-27):
开一个100mm左右的圆孔。要求不高,方孔也行。

最省力的方法应该是角磨机?  每次只切入5mm深度应该安全吧,再凿开。

网友:
激光雕刻更快更精确啊

网友:
小钻头沿100mm圆圈钻一系列小孔。

网友:
用钢筋烧红了烙个差不多的泂,用锉刀修边就可以了

网友:
线锯了解一下

网友:
木工开孔器,10几块钱加一个手电钻,慢慢开

网友:
楼上说得对,木工开孔器开孔深度一行不大

网友:
楼上的方法都可以,看看手头上有什么工具

网友:
中低密度板的话,拿两个钉子,5cm绳子系上,一个钉在圆心,一个磨尖了绕着划圈。

网友:
看你要加工的材料和手头上的工具了

网友:
要是手动挖直径大的洞,可以用自制的开孔器,以前做音箱的大孔都是用开孔器开的

网友:
用划规像画圆那样先画圈,出道后加力划就逐渐深入或者正反面交替划,很快就透了。
也可以硬木条钉2个钉子,也像划规那样划出孔。

网友: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网友:
用火烧铁棍

网友:
用尖头小刀自己慢慢转,以前没电转都是这么搞的

网友:
最省力用修边机,没机器各种慢慢抠吧,钢丝锯也不算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