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保护器的技术含量高么?杂牌和名牌的差距有多大?

楼主(2025-08-28):
这种漏保,好像大部分都是杂牌,
这些杂牌漏保插座靠谱么
各位家里是否也有这种86型漏保插座?你们用的是哪个牌子?

网友A:
漏保 几十年前的技术了,浙江最开始仿制漏保 重要性能与进口的都差不多。原理基本就是 回路电流相等。当不等时,就是有漏电存在了,这个很容易测量出来 并控制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漏保 几十年前的技术了,浙江最开始仿制漏保 重要性能与进口的都差不多。原理基本就是 回路电流相等。当不 ...

是通过线圈感知是否电流有差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漏保 几十年前的技术了,浙江最开始仿制漏保 重要性能与进口的都差不多。原理基本就是 回路电流相等。当不 ...

差距不是一般大,很多技术都这样,看起来都差不多,但实际差距很大。
电子式 电磁式 AC型 A型 B型 F型 S型 EV型 耐温性 耐热冲击性 耐摔性 耐直流特性。。。
欧洲漏保西门子一个值几百人民币,正泰出口到欧洲也要200人民币,你以为和国内20人民币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距不是一般大,很多技术都这样,看起来都差不多,但实际差距很大。
电子式 电磁式 AC型 A型 B型 F型 S ...

正泰出口的空开和国内的空开,用料完全不一样?差别有多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差距不是一般大,很多技术都这样,看起来都差不多,但实际差距很大。
电子式 电磁式 AC型 A型 B型 F型 S ...

你确实很懂,也知道很多内幕,我再给你报点料
如下图这个印度市场的漏电保护器,虽然它的保护动作电流达到300毫安,就这指标品质在印度卖3,330印度卢比(₹)约等于279.18人民币(CNY)是法国品牌,对比来说,我也高度怀疑中国的漏电保护器,国内销售为什么这么便宜?测试按钮一摁也能跳,标称保护动作电流30毫安。真的是物美价廉吗?你说它不合格怎么拿到合格证?那肯定是要有检测报告的。搞不懂

网友D:
漏宝要级联用才安全

网友A:
2000年前后 国产漏保 ,还有一级先跳 二级不跳,到10年,基本就很准了。基本上有合格证的 鲜少有主要功能的瑕疵。国家对这个 查管非常。至于价格嘛,温州佬白菜价能力举世无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漏宝要级联用才安全

配电箱漏保不够,插座上还要有漏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确实很懂,也知道很多内幕,我再给你报点料
如下图这个印度市场的漏电保护器,虽然它的保护动作电流达 ...

检测的样品和实际出售的样品不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0年前后 国产漏保 ,还有一级先跳 二级不跳,到10年,基本就很准了。基本上有合格证的 鲜少有主要功能的 ...

国际电工的漏保靠谱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国际电工的漏保靠谱么?

提醒你,国际电工不是一家公司企业的名称
是一个致敬名称,曾经有一家什么什么电工撤出中国了
忽然就冒出一个叫国际电工的名字,都不叫商标,因为国际电工组织 IEC 总部原来在伦敦,后来搬到了瑞士日内瓦
国际组织名称当商标是注册不下来。可以说所谓国际电工是最不靠谱的产品,很多工厂都在用,只是一个名称

如果你对漏保感兴趣不妨你看看我写的这个帖:https://www.mydigit.cn/thread-548331-1-1.html
读完你就知道了,在美国GFCI面前,全球其他地区不论什么漏保都是弟弟
尤其,你还是需要墙插漏保,去闲鱼买个美国墙插,带漏保这种,带测试按钮
墙插尺寸不合你心意,你可以拆出来GFCI,自己DIY一个86面板的
那心里多踏实

网友:
只是你没有钱买品牌。

网友A:
说点自己的经历:A 1993年 某方向机厂,我与同事1人  配电柜维护,有人合闸送电,同事被电击 跳了出来。B 2010年沈阳某工地,几个施工队申请漏保,原因是昨天有个电工 死在地下室 。C 之后这么多年 我周边再无触电死亡事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点自己的经历:A 1993年 某方向机厂,我与同事1人  配电柜维护,有人合闸送电,同事被电击 跳了出来。B 2 ...

死的冤枉,1961年美国Southern California Edison(南加州爱迪生公司),一名工程师就申请了5毫安漏电保护器专利,听你讲2010年漏电保护器中国还尚未普及,我家2002年才有漏电保护器,出现在配电盘里面,可能也是慢慢知道是何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提醒你,国际电工不是一家公司企业的名称
是一个致敬名称,曾经有一家什么什么电工撤出中国了
忽然就冒出 ...

我补充一下我的这个推荐, 淘宝、阿里巴巴等平台已有大量“220 V GFCI 美标插座”销售,标称符合 UL 943 并针对 220 V 重新设计。看准电压,否则就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确实很懂,也知道很多内幕,我再给你报点料
如下图这个印度市场的漏电保护器,虽然它的保护动作电流达 ...

国产的是不是物美价廉我不知道,但电流30毫安动作保护你该不会不知道测试吧?

网友:
杂牌只要用心做,最后也能成为名牌。

网友:
我用梅日梅兰的,要么就是正泰的

网友:
正泰,86漏保3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