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46en Sandisk 20043-256只能开128G出来

楼主:
第25位Die:CE 从4改为8,反倒只能开出32G,糊涂了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带锁的吧?可能要找带锁的固件,要不试试46XT开开看

网友:
再看看还有那些不对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带锁的吧?可能要找带锁的固件,要不试试46XT开开看

2246xt也是只能开出128,一半

网友:
这个还得请教高手。

网友:
这个是8die的有锁颗粒,,能开这个的46XT的固件没有流出来,,可以上58XT开满容量

网友:
某鱼上有闪迪解锁转接贴

网友:
应该带锁的颗粒

网友:
再看看还有那些不对的地方。

网友:
2246en开不全   2246xt能开全容

网友:
应该开卡软件或者颗粒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