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M2接口比SATA接口要可靠吗?

楼主:
SATA硬盘接主板要用线,M2省了线,可靠性应该大大提高了吧

网友:
ngff的M.2实际也是sata的协议

网友:
sata主要是不能供电,否则也可以直插ssd

网友:
直走PCIE绕开了SATA-6G的限制,速度可以更快!

网友:
好像没这个说法

网友:
两者其实是一样的东西。
完全一模一样。都是SATA,能快到哪里去,能稳定到哪里去,天花板就在那儿搁着。

网友:
没听说更可靠,硬盘形态不同使用领域不同而已

网友:
可靠是相对的,有的要sata用了十几年都没有坏呢,有的插得冒烟了!
同样M2也是如此

网友:
第一次听说比家用接口的可靠性的

网友:
不存在,协议问题,是否可靠看硬件质量

网友:
相对来说M2的组装结构会保证可靠一点,因为M2端子只用斜下压接触不是平插,然后必须锁紧避免了振动和金手指表面摩擦产生的接触问题.SATA端子线多次插拔又有移动时很容易出现接触异常,当然笔记本的安装方式又很理想多了.信号链路上SATA走的是南桥转接信号,使用对组差分模式,信号速率基本已经很难提升,而目前走PCIE链路的M2 NVME已经做到7GB/S的数据读写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者其实是一样的东西。
完全一模一样。都是SATA,能快到哪里去,能稳定到哪里去,天花板就在那儿搁着。 ...

注意,比较的是两种物理接口,而不是比较M2固态硬盘和SATA固态硬盘

网友:
少了根线,从外部结构来说是会可靠些

网友:
要可靠还是要选品牌质量好的,非要找缺点M2发热量大。

网友:
笔记本M2也有接触不好的,要动一动才行

网友:
各有各地好。

网友:
各有千秋,难道全世界只让有一种接口吗?

从硬盘使用场景来看
个人认为M2更优,体积小,适合机箱内部。

网友:
可不可靠我不知道,速度反正是快一点

网友:
好像是速度可以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