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ICL7107测毫欧级电阻

楼主:
效果差些,短接有底数,稳定性差

0.2毫欧

0.5毫欧

1毫欧

网友A:
拆哥已经成高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哥已经成高手了。

哈哈,什么高手啊,都是别人不玩的了

网友B:
记得你不是一早就做了这个嘛.

网友C:
短接有底数是不是和短接线序有关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你不是一早就做了这个嘛.

是的,这不又新电阻,测一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短接有底数是不是和短接线序有关呀

没错,接反了更大

网友:
对  捋一下线路   不应该有底数的

网友:
我还有闲置的7107呢

网友D:
没有玩过,内阻仪也可以测量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玩过,内阻仪也可以测量不

不可以,哈哈

网友E:
拆哥已经成高手了。羡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哥已经成高手了。羡慕

拆哥已经成高手了。羡慕

网友:
有精度要求直接7129来得简单

但直流表的用途受限   还是买成品交流的最省

网友:
就是比较大

网友:
电流大了,稳定性自然差些。

网友:
这种AD转换芯片,不同厂家的,性能可能略有不同。

网友:
想有一個毫歐表,但我等望塵莫及

网友:
毫欧表,是不是随便动一下数字就乱跳啊,毕竟太灵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