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修复比亚迪3KW充电桩

楼主(2025-08-28):
前些天晚上给2015唐充电,早上没注意开车走了,走到半道发现没有冲进去电,中午回家就又插上枪看到驾驶室液晶屏已经显示开始充电就上楼了,午休一会儿后用APP查看,发现充电又断掉了,同时发现头天晚上充电时只充了10多分钟就结束充电,中午也是只充了10分钟左右。只好下楼去检查。发现空开已跳闸。尝试着推闸,推不上,先易后难,首先换了空开,发现还是推不上,只好把充电桩拆了拿家里检查。到家后检查,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零火线显示274左右,偶尔动下接线段子时显示为断路,看接线端子因已经用了10年烧的颜色都变了,只好先把接线端子拆下来测量,发现是接线端子使用时间长烧的偶尔短路了,网上找了找没找到同规格的接线端子,就5元买了20个铜接线端子,到货后一一连上,装回后试机,正常充电。这些天家里电器接连的坏,60寸的电视也黑屏了。

网友A:
功率不小,电流大了,接触电阻变大发热严重

网友:
接触电阻变大发热严重

网友B:
学习了,电器的端子确实比较容易坏

网友C:
虚接发热啊,还有这接线端子是纯铜的吗?不会是镀铜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电器的端子确实比较容易坏

端子螺丝需要定期检查,包括家庭配电箱空开的螺丝,有的端子螺丝电工没有紧到位。

网友E:
3KW都这样了,7KW的咋整,哈哈
这种黄铜端子有硬度但是导电率低,不如接个空开

网友F:
这个应该是没有紧到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不小,电流大了,接触电阻变大发热严重

应该是。

网友:
像这种电流大的,建议用闭口圆形端子对接锁紧,避免接触不良发热烧线的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虚接发热啊,还有这接线端子是纯铜的吗?不会是镀铜的吧

是不是纯铜,不知道,买回来后没有用磁铁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端子螺丝需要定期检查,包括家庭配电箱空开的螺丝,有的端子螺丝电工没有紧到位。 ...

是的,装上后用了10年也没检查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3KW都这样了,7KW的咋整,哈哈
这种黄铜端子有硬度但是导电率低,不如接个空开 ...

空开有好几个呢,出电表有一个,充电箱里有一个,充电桩里面还有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应该是没有紧到位吧

应该不是,用了10年自然老化加大电流。

网友G:
老司机,BYD充电桩都用了10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司机,BYD充电桩都用了10年了

2015年9月份在西安买的车,当时买车费老鼻子劲了,办西安暂住证,6月份交定金,等车辆开卖时找汽车之家的股东跟比亚迪厂家联系及时提车。。。。。。。

网友:
用这个直接压接,再烫锡焊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开有好几个呢,出电表有一个,充电箱里有一个,充电桩里面还有一个。 ...

注意此处发热问题

网友:
应该是虚接发热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