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请指点为自改可调电源增强电压稳定性建议

楼主:
    这是我多年前用明纬S350-27改的可调电源,经过多次炸机折腾修复后一直没怎么用,这段时间搞点小玩艺用起来感觉还方便顺手,小电压,大电流,(还可以短时间短路,机子没被烧,还是很皮实的样子),很直观,电流虽然不准,但可以参考。现在烦恼的是:电压准,但不稳,特别是小电压时,如:想调1.5V时,它总是在1.5V左右跳动,稳不住;想用5V或6V时,它总也是上下跳变,用数字万用表测量,数字万用表的反映速度太慢,但也能体现出电压不稳。电压在12V以上用时,相对于低电压来说能稳住些。问题可能出在这个电压、电流的可调电阻上,担心用着用着电压住上跑,准备换掉试试。请问有什么可靠点、功率和体积合适的可调电阻更换建议,或其它改进方案?谢谢

网友:
如果是adc精度不够,换啥电位器都没用吧,,

网友:
我用电动车充电器改的也有同样的问题.
低压时±0.4V乱跳.高压是好一点但也有±0.2V

网友:
以省钱为目的 DIY 可调电源的, 往往最终还是买成品了,留下一堆模块、端子、表头、壳子什么的,加起来比成品还贵。

网友A:
我用桃园客的数控模块改的,低压也很稳定

网友:
电位器的肯定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桃园客的数控模块改的,低压也很稳定

这表头不是桃大师的作品吧

网友:
你这像是多圈电位器,应该不存在问题,倒是你检查一下是不是低压时在震荡,取样环路的电容是不是忘记装了。

网友:
感觉不是电位器的问题,是电源在输出低压时本身不稳定,改用单独辅助电源试试

网友:
电压跳动我遇到的问题就是电位器的问题。

网友:
电位器问题,基准电压不稳,加滤波电容

网友:
自己做到可调升降压电源模块,调压很稳,调流第三位尾数轻微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