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2499a 输入电流有限制吗?

楼主:
我这边遇到个15寸左右的安卓平板,屏幕会闪屏,上下错开重影那种。12V3A的适配器,输出线延长了,我以为是输入功率不够,接上12V10A的开关电源就冒烟了。

拆开看到挨着电源接口有个mt2499a的八脚ic,查了查参数没看到输入电流。我这个情况是电流过大烧掉了吗?

网友:
是电路本来就有问题吧,电压对,没接反是没关系的,1000A的都可以用

网友:
哈哈哈!电流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