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可爱的泰格信TGC-833小手电

楼主(2025-08-28):
拆可爱的泰格信TGC-833小手电

很好拆,

4个眼睛亮晶晶

发现铅酸电池

看样子是铅酸电池衰竭了

可以揭开盖子

那么,问题来了,
是加一点点蒸馏水呢
还是换一块102040锂电池,
铅酸电池长度40mm,18500是装不下了.

7号镍氢,也是长了一点点,
最后解决方案是用针管每一仓加了1毫升的空调冷凝水。
也就是加了2毫升蒸馏水,
充了一晚上,
效果很好,能亮好久。

网友:
找个软包丢进去就完了

网友A:
这种纯属工业垃圾,连手机的闪光灯都比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纯属工业垃圾,连手机的闪光灯都比不上。

改大了电池LED亮度又不够,改了LED散热又不够改完散热外壳又落后

网友:
扔了吧,草帽灯珠不亮,电池放不下,

网友:
很多手电内部都差不多。

网友:
上一代的产品。

网友:
以前很喜欢这种手电,现在已经淘汰了

网友:
换4节7号镍氢就行,其它不用改照样能充电。

网友:
多个LED连在一起,最大的隐患!

网友:
二十年前用过

网友:
改锂电池最好加保护板,4v铅酸电池充满能到4.8v

网友:
阻容降压,垃圾中的战斗机,不值得了

网友:
这种草帽珠的,亮度不高,改灯改锂电才是正道。

网友:
来换灯板提升亮度,7135应该另外整块板,放一起太热了

网友:
我来看回复的。

网友:
这手电商家是不是只能拿来赚流量

网友:
一般一般,世界第三

网友:
用的是铅电池。

网友:
铅酸电池,阻容降压充电,地摊上的这类手电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