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2P空开和1P空开,大家更喜欢哪种?

楼主(2025-08-28):
1P的不够安全,必须用2P才能确保安全么

网友A:
看安装位置啊,位置够肯定是2P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安装位置啊,位置够肯定是2P

你家位置够么

网友:
我喜欢3   P的。

网友:
1P的省空间,安全也可以得到保障,2p的最好

网友:
不是说看空间么?

网友:
我一排1p,零火线不接反没啥问题

网友B:
家里的配电箱,1P2P空开都有

网友C:
有种两P的只占一个1P的位置

网友:
条件许可当然是2P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种两P的只占一个1P的位置

空间狭窄,想多装几条线都塞不下!

网友:
如果资金资金不紧张的话,还是2P的要安全一些。

网友:
这垫压可得是三八O扶的呀

楼主:
1p会出幺蛾子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里的配电箱,1P2P空开都有

总开关3P,你家跳闸的时候,把地线也断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空间狭窄,想多装几条线都塞不下!

多装几条线需要给墙壁开槽,你买开槽机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里的配电箱,1P2P空开都有

这些空开是你自己安装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空间狭窄,想多装几条线都塞不下!

应该是一条粗点的线也塞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