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拼多多不到9元买了这个表

楼主(2025-08-28):
拼多多不到9元买了这个表,能测电压,电阻,通断,零火线,对我这个新手来说还可以吧,不想花太多钱

网友:
9元,还包邮,超值的。

网友:
比我500元的还要准。

网友A:
同款好用,
用了快两年了,
相当方便,拿不准的才上117.
检修二次设备直接显示交直流爽歪歪

网友:
现在万用表这么卷了吗?

网友:
还标真有效值,是不是真的啊?

网友B:
9元钱你买不了吃亏,9元钱你买不了上当

网友:
真不错,一般够用

网友:
哦,这么便宜,还是值得

网友:
要是能够改加一个电流就好了,不知道能不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9元钱你买不了吃亏,9元钱你买不了上当

说的好,这表9 元看着是不错哈

网友:
太便宜了啊

网友:
这表还行,小巧,但貌似屏幕没有保护片,裸屏不耐刮耐划,曾经优惠到6.8包邮,我也没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款好用,
用了快两年了,
相当方便,拿不准的才上117.

这种纯按键也能做到防尘,交直流自动切换确实方便,也没有转盘触点老化接触不良的担忧。有些钳表也有独立全自动档位适合电工使用。117也是有低阻自动挡的,交直流自动切换适合检修电气设备。

不过电阻档可能会被感应电干扰,尤其总空开出线端(老电工推荐指针表的原因之一,现在流行电子摇表)。首次换挡测量速度可能稍慢。印象中有些自动表使用mos管导通电阻挡,对低于0.1V电压响应迟缓。

好奇电阻档测量时突然合闸是否防烧:),能做到类似防反接自动关断mos管也挺有意思。

网友:
LZ是用券了吧,我咋没搜到。。。

网友:
赶快抢超值

网友:
9.9元还是值得入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