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用TP5000模块+倍量傻充 做一个磷酸铁锂充电器

楼主(2025-08-28):
最近觉得14500的磷酸铁锂电池不错,正好有优惠券买了4节500MAH的电池,约5.5元4节
正好手头有个N年前的倍量傻冲,几乎不值钱的,可以利用起来DIY给做充电器,模块现成的有,也不贵。10元4个含运费。

傻冲充电器里有大把空间,放四个模块应该不成问题,这个模块两用的,可以冲锂电也可以铁锂,就是一个焊点短接的问题(图片中F),我想加个开关也行吧?

但是想到了可以用拨码开关4位,对应四个模块的短路开关比较方便,就去买了2块钱不到,可以有4个。

等模块来了装进去可以了,我再来更新

网友:
换模块还行

网友:
物尽其材,改的不错

网友A:
哈哈!我是用旧的充电宝芯片改的充锂电池,外壳一模一样

网友:
等待细节出炉!

网友:
不错能把外壳利用起来

网友:
挺好的,可以专款专用。

网友:
这个改造很实用,废旧立新,节能环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是用旧的充电宝芯片改的充锂电池,外壳一模一样

这种外壳都是用的貌似公版模具,属于无芯片充电器专用的,就是现在也是属于最便宜的,但是内部空间大适合改造。

没拆开之前,它说充满自动熄灯。我觉得它会熄灯以为多少有点科技含量,拆开后最高科技居然是二极管

网友:
我也有这或

网友:
改造的不错挺实用

网友B:
TP5000这个模块充电电流1A有点大,充14500要改一下采样电阻才行。

网友:
傻充废物利用

网友:
简单实用,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TP5000这个模块充电电流1A有点大,充14500要改一下采样电阻才行。

确实充电电流有1A默认,电池只有500毫安时,有空改电阻,要去找 0.2欧姆的,默认0.1欧姆

网友:
tp5000哪里有这么便宜的?

网友:
不错不错,随便动动手都比某些人,光用嘴吧吧强多了,加分奖励

网友:
谢谢LZ的经验分享

网友:
挺能折腾的,作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