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坏掉的自动门控制器(SANPU SP-S6)拆解维修(图比较多)

楼主:
自动门坏了,找了半天才发现控制器的安装位置,更换空间小折腾了好久才取下来,发现电源板损坏,外接了24V供电后用了两天,等新控制器买回来更换上

线已更改,LN和低压侧负极都加了Y电容连接到地线

损坏处,Q1场效应管3脚相互电阻只有1.8欧姆,电阻熔断(色环红-红-灰/白-金-金)

输入端保险熔断

电源板输入部分

电源板中间部分,TL3842电源芯片

电源板输出部分

电源板背部

厂家配备遥控模块插口的控制板

控制板部分

PIC16F74 单片机

门禁、人体感应模块接口,接线还没学会,丢那吃灰吧

网友A:
这个很老了吧,还是用3842芯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老了吧,还是用3842芯片的

您是个老司机啊一眼就看到3842了

网友:
那个功率管质量差,现在很多整流管,场效应管完全不合格,早几天买两种场效应管,一种内阻是标称值的5倍,另一种是标称值的10倍了。一个小全桥,漏电,焊盘老熔化

网友B:
控制器微调这么多,新的也不好调试

网友:
控制器看着不 错,图片果然不少

网友:
电容鼓包,芯片和开关管应该也坏了

网友:
3842方案好修 电机驱动PIC单片机和以前电动车一样

网友C:
很多这种用的传感器是热释电 缺点就是夏天的门口温度高根本不动作

网友:
3842老芯片了

网友:
电源板坏了?

网友:
红外的,温度光下有时出问题。

网友:
现在很多管子不合格

网友:
自动门改手动门

网友:
那几个电容好像都鼓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多这种用的传感器是热释电 缺点就是夏天的门口温度高根本不动作

热释放是的,对温度敏感

网友:
看着板子还是挺干净。用3842应该是比较老的设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控制器微调这么多,新的也不好调试

我认为可调整项多是好事,可在设备老化或者特殊应用时供调试
普通应用,默认参数不调也无伤大雅!

网友:
电容鼓了?炸保险炸芯片,输入电压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