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美凌表笔确实不让人失望哈,底数清零计划

楼主:
我也不是啥搞科研的,也没有啥高位表,就是单纯的想让表的底数清零哈哈,自己做的表笔粗粗的太难看。
于是买了一副美凌表笔回来,一测确实靠谱,哈哈。
美凌表笔接触电阻几乎接近1.3米自制开尔文夹的电阻了,可见美凌确实不错。

楼主:
客服说我表太烂,别人都是六位半的表,没必要买400芯,买他家普通表笔都够用了,还便宜一些

网友A:
普通表真的显示 0 欧才不放心呢,“华为超级月亮”了解一下

网友:
笔比表贵系列!比6位半表原装表笔还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普通表真的显示 0 欧才不放心呢,“华为超级月亮”了解一下

一些表本来就用自动归零功能,自动减

网友B:
这表笔多少入的?美菱表笔听说过,不过看这价格似乎有些高了,普遍40左右,好像400芯什么的要50-60了,这价格没什么性价比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表笔多少入的?美菱表笔听说过,不过看这价格似乎有些高了,普遍40左右,好像400芯什么的要50-60了,这价 ...

45入的,感觉他家的表针真好,比我找的探针要好,怎么滑动都阻值稳定,打算买一批,(4位半直接买他家198芯线,3位半表太多了买成品线太贵了,自己做省钱)把家里的万用表都给做一批,实现家里万用表的底数清零计划。

网友B:
引用 楼主:
45入的,感觉他家的表针真好,比我找的探针要好,怎么滑动都阻值稳定,打算买一批,(4位半直接买他家198 ...

自己做??这怎么弄?是不是把那些国产的表笔改线?

若是,那么如何替换掉原来的表笔线?因为线都是包裹在表笔硅胶+塑料内部的,若替换,必然会破坏外观,重新焊接后如何保证稳定使用可靠呢?

网友:
日常使用真没见过美凌表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做??这怎么弄?是不是把那些国产的表笔改线?

若是,那么如何替换掉原来的表笔线?因为线都是包裹在 ...

买材料做哈,插头换七星针(我不喜欢灯笼头,有时感觉香蕉都比灯笼好),线用自己水泵水下硅胶线,杆买在一批打通的直接接针上。不过省事的话还是他家198芯也很便宜,就是尾数是2或者3而已,也能达到目的了。

网友:
笔表一直都是使用自带的 还没用过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材料做哈,插头换七星针(我不喜欢灯笼头,有时感觉香蕉都比灯笼好),线用自己水泵水下硅胶线,杆买在 ...

期待你做的时候出个教程,让大家学习一下,我目前用的是国产胜利自带的表笔在福禄克表上用,也是电阻档底数很大,大约有2-4欧姆左右,一直想弄个0底数的表笔,苦于美菱的表笔太贵了,一直想折腾下表笔,总是没思路

楼主:
我也是,一堆胜利万用表,底数都很大。
10mΩ以下难做,但是50mΩ以下简单,而且日常用的线长度比较长,也需要控制,三位半表很容易清零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是,一堆胜利万用表,底数都很大。
10mΩ以下难做,但是50mΩ以下简单,三位半表很容易清零 ...

好一点的表笔一般都是 20mΩ~30m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一点的表笔一般都是 20mΩ~30mΩ

是的,我看61E+带的就是20-30左右

网友D:
专业人士告诉你,真的没必要追求低的电阻。

对于表笔,最重要的是接触够电阻稳定,不能跳。福禄克表笔和杂牌笔差距在这里。福禄克电阻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专业人士告诉你,真的没必要追求低的电阻。

对于表笔,最重要的是接触够电阻稳定,不能跳。福禄克表笔和杂 ...

是的,美凌的表笔就是怎么滑动都阻值稳定。所以打算换一批,都换上美凌家的针,表笔买不起,针能买的起。

网友:
美凌表笔接触电阻非常稳定

网友:
我的自带是0.11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