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苹果iPhone11更换电池,十几分钟就换好了

楼主:
亲戚手机,说电池不耐用了,购买电池,老款手机,好拆,十几分钟换好,后续看使用效果了

网友:
容量应该是虚标了,期待使用效果。

网友:
亲戚的也敢碰,不怕成为终身售后吗

网友A:
不错不错,最近给老虎的苹果13PRO换中框后盖,零件全部拆下来再安装,太酸爽了

网友B:
这种虚标的超容电池,大概率赶不上你换下来的原装的

网友:
这可是技术活,得学着。

网友:
某鱼买一个二手拆机电池,别买100%容量,就买剩80%多容量的,二手拆机电池容量高的 大部分都是刷的,买容量低的要保险的多。这种第三方电池没一个好用的,半年以后还不如原装换下来的电池。

网友:
好的第三方电池也不便宜

网友C:
家人有用到水果的11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家人有用到水果的11

先看看参考下也许用得着

网友:
原装电池一般高于70%还能用用,到了70%以下就断崖式续航不行了。
第三方电池京东上诺希这类牌子的一般在150元左右。

网友:
手艺不错,不过新换的电池看起来不啥地

网友:
你说电池不好吧,但是它上面偏偏贴一张保修凭证,这个有用?见过修手机的,没见过修手机电池的

网友D:
这种电池说实在还不如原装80%容量的电池耐用,虽然刚换上去时很好用,但半年后就开始快速衰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最近给老虎的苹果13PRO换中框后盖,零件全部拆下来再安装,太酸爽了 ...

这个麻烦,拆装都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虚标的超容电池,大概率赶不上你换下来的原装的

还好,这个品牌的买了很多了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电池说实在还不如原装80%容量的电池耐用,虽然刚换上去时很好用,但半年后就开始快速衰减! ...

没有办法。二手拆机的也买过,差不多情况,目前就这个品牌电池我买的最多了,用1年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高于70%还能用用,到了70%以下就断崖式续航不行了。
第三方电池京东上诺希这类牌子的一般在150元左右。 ...

有没有更好的推荐,自己的14PM也86了,明年准备更换了,自己更换过,感觉还是多花钱去苹果店铺更换原装电池,毕竟是主力机用,如果是备用机就无所谓

网友:
估计实际容量还不如原装的,就是后续断崖可能会更快,我那个7PLUS的把第三方电池鼓包的气给放了,现在重新充电看看

网友:
容量虚标吗?期待使用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