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同时支持平钻和锤击的电锤,买哪种比较好?

楼主:
只能锤击,不能平钻的似乎也不好,

偶尔还是需要平钻的

网友A:
价格最贵的肯定好、不要冲击、要带气缸的、要电镐、电锤、电钻三用的?市电?锂电?、也没个限定范围、、、、

网友:
电锤效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最贵的肯定好、不要冲击、要带气缸的、要电镐、电锤、电钻三用的?市电?锂电?、也没个限定范 ...

插电款,肯定要气缸,不然混凝土打不动

网友B:
平钻功能就是鸡肋,电锤要求击锤活动性好,活动性好了同心度不好,但电钻要求同心度越高越好,这就非常矛盾了。

网友:
功能呢 最好分开  要不然 就 都不好用

网友C:
术业有专攻~~特定工作要求最好使用简单工具。同样价格下,功能越多越容易坏。

网友D:
松下有一款电锤带扭力调节的,平钻效果可以。

网友E:
电锤的平钻基本用不到,钻头和钻夹的间隙太大,同心度太差。要平钻不如另买一台带齿轮锤击的手电钻。插电款的也就三十四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钻功能就是鸡肋,电锤要求击锤活动性好,活动性好了同心度不好,但电钻要求同心度越高越好,这就非常矛盾 ...

气缸力度大,同心度会变差?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锤的平钻基本用不到,钻头和钻夹的间隙太大,同心度太差。要平钻不如另买一台带齿轮锤击的手电钻。插电款 ...

哪种齿轮锤击电钻的力度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松下有一款电锤带扭力调节的,平钻效果可以。

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术业有专攻~~特定工作要求最好使用简单工具。同样价格下,功能越多越容易坏。 ...

不带平钻功能的电锤不容易坏?

网友:
博世电锤22x

网友:
大有5401锂电的方便

网友:
应该是平钻和冲击两用吧,没有电锤平钻两用吧,构造不一样,各种品牌大把,一般家用够了 ,几年前买了把200多的博世,家里装个毛巾架什么也够了,平钻打穿瓷砖,冲击钻水泥

楼主:
博世电锤22x也支持平钻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种齿轮锤击电钻的力度比较大?

力大的,直接搜重锤就是了,要插电的还是充电的就看个人喜好了。

网友:
EZ7410等型号 ,陈年旧货,欣赏下也好 。同心度也很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