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北极星工艺钟/桌面时钟拆解

楼主(2025-08-28):
几年前废品站淘回来的,最近摇晃里面有声音,拆开看看,原来是喇叭热熔胶掉了,重新沾上就好了,里面空间有限想改个大电池真不容易啊,晶振是圆柱的,挺准的够用了,唯一缺点就是没电了时间就归零了,每次都得重新调整,烦不胜烦啊,就不能像电脑一样搞个bios电池那种。USB充电c口真的想改好久了,一直都懒得动手,现在也是。

网友:
拆拆更健康。

网友:
学生闹钟不错的选择,,

网友:
与我拆的了一个相同,构造基本一致

网友:
液晶下面有个空腔,淘个洞可以塞下18650

网友:
有一个差不多的桌面时钟,坏了没扔在吃灰也不知道干啥

网友:
这个闹钟比同款的闹钟做工要好

网友:
这个吧,也就那样吧,牛屎芯,斑马纸排线用久了老化,这种按键也是用久了容易氧化接触不良,就是一次性的设计

网友:
找个大电池外挂

网友:
居然不是用锅仔片............用微动,好评

网友:
又见斑马纸。。。

网友:
做工不错的样子

网友:
跟我的差不多,耗电很小,我的没改锂电

网友:
还以为是挂钟
原来是桌面的

网友:
看标题我还以为是以前的北极星机械钟,进来看到原来是电子钟

网友:
我有两个一直没用,红包撸的

网友:
可以顺便让RX8025上位了。

网友:
就是没有低电量提醒,加一个,提前知道要没电就好了

网友:
多功能的北极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