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里有人拆过漏保插头么?好的漏保插座与劣质漏保插座区别大么?

楼主:
这种漏保,正泰的好像也有,但是几乎没人买。其他的成交都是杂牌。
有人拆过这种漏保插座么?
这种插座的做工怎样?

网友A:
买过一个公牛的,给家里热水器用。没拆过,也没跳过,用手按按键是可以跳闸。

网友:
这种插座 好像只随新设备一起卖给你,没有单独卖的。至于做工要看不同的厂家了。

网友:
拆过好几个,结构差不多,不好拆,直接焊上的,线上带环,有个钩子勾住弹簧触点

网友:
不出事还好,一出事 就是大事了  大部分是杂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过一个公牛的,给家里热水器用。没拆过,也没跳过,用手按按键是可以跳闸。 ...

线路中只要有2P漏电保护器,就可以省掉这个漏电保护器。

网友:
这玩意儿基本不会有人去单买的,因为需要用这的设备都会有附赠的。。。

网友B:
个人不太喜欢这种,有条件还是上导轨式的吧,或者86面板那种也行

网友:
买热水器不是标配这个漏保吗,很少单买的。电热水龙头也带这个,更新换代下来,我都有好几个这种类型的漏保。

网友:
热水器上用最好买好点的比较安全

网友:
好的漏保插座与劣质漏保插座区别大么?

网友:
漏保比这个好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用,按理说这东西不敢太假

网友C:
也不是什么尖端科技,买个有ccc合格证的就可以了

网友:
没用过,,,,见识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D:
买过一个给厨房小热水龙头用,还行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不是什么尖端科技,买个有ccc合格证的就可以了

有些成交量不错的用电器,标着ccc,实际上外壳都不阻燃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过一个给厨房小热水龙头用,还行

用了几年了?功能一直都正常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不太喜欢这种,有条件还是上导轨式的吧,或者86面板那种也行

导轨式漏保布线是否不灵活

86面板漏保,你用过哪个牌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