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问有没有把EZ7421扭力改小的方法

楼主:
目前1档确实挺小了,但是拧一些精细的螺丝,还是无法自停,b站看到有人改小了扭矩,但是没有方法,不知道是不是把最前面那个大弹簧改成小力的就可以,求教

网友A:
精细螺丝有专门的小螺丝刀一百多块钱,这个好的没必要乱改。

网友:
听说是电子扭力的,不知道好不好改,我们这种机械扭力的,买个细一点的弹簧换上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细螺丝有专门的小螺丝刀一百多块钱,这个好的没必要乱改。

有推荐吗?

网友:
b站那个UP就有细的弹簧卖,换上去就好了。或者寄过去让他换。

网友:
找点细钢丝,自己做一个弹簧就可以了;很细的钢丝,就找修车的师傅要报废的刹车线,拆开后,捋直了,找根筷子或者细竹子,绕几圈就是个弹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