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9700低压开关缺陷:6.1V以上无保护,浪涌电压直击后端

楼主:
MT9700是一款低压单P MOSFET负载开关,专为自供电和总线供电的通用串行总线(USB)应用而优化。该开关的输入范围为2.4V至5.5V,非常适合3V和5V系统。开关RDS(ON)低,80mΩ,满足USB压降要求。MT9700可用于SOT23-5封装。
PW1515 是前端过电压和过电流保护装置。设备监控输入电压和电流,以确保两个参数均在正常范围内。当任何输入电压或输出电流超过阈值时,设备将关闭内部 MOSFET 以断开 VIN 从 V OUT 断开,以保护负载。过温保护 (OTP) 功能可监控芯片温度以保护设备。 PW1515 是 SOT23-5L 封装。输入范围为3.2V至6.1V,输入可抗耐压32V,输入超过6.1V就关闭输出,所以即使输入9V,12V都不用影响输出后端电路,因为无输出。
PW1515比MT9700优点:
输入过压保护功能:输入达到6.1V就关闭输出,同时输入耐压可到32V,防止浪涌尖峰电压和异常高输入电压进来,导致IC烧。
PW1515比MT9700设计区别:
EN脚PW1515是悬空常开或者拉低常开,MT9700是接VIN常开或者拉高常开
3脚的限流计算公式不一样,这个只是把电阻的值改下就可以,其他脚位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