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ZOYI ZT-XR1电池内阻万用表拆机

楼主:
新买的众仪ZT-RX1拆机来看看,图片拍的不太好,坛友们看看就好了。后面有两张测量图片,坛友们看看参考就好了。
万用表功能和众仪其他万用表都差不多的,万用表功能主控是dm1106。

网友:
新买的众仪ZT-RX1拆机后就看清楚了。
后面的两张测量图片,参考好了。谢谢。

网友A:
第一张图盒子上印的内阻上下限都是100mΩ,看来只能测100mΩ内阻的,多了少了都不行

网友:
不错,又多了个玩具

网友:
多谢大佬拆机解惑,确定了芯片

网友:
多少钱入的啊?内置大容量电池,还是硬封芯片,真不错

网友:
0.0000V,位数够多。

网友:
楼主,怎么申请免费送表的名额?

网友B:
14元买了5个18650,放电测试2000mAH左右 33-50m欧,这样的电池不知道怎么样,多少内阻是好电池
还有5号电池,1700mAH, 内阻116,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不错

楼主到手多少米

网友:
这个内阻仪应该不便宜吧,我花了20元买了VR452,加四针测试笔,合计才30多,装好后凑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14元买了5个18650,放电测试2000mAH左右 33-50m欧,这样的电池不知道怎么样,多少内阻是好电池
还有5号电池 ...

5号电池能做到1700?那很硬了啊,我记得正常容量800左右,18650容量2000内阻50就比较垃圾了,属于容量功率两不沾,之前pdd买的亿纬2800mah 14mΩ,三节¥11,不过那批据说漏电有点高,拿来单节用合适,组电池组不行

楼主:
统一回复坛友们,到手价格两张大。

楼主:
比这款好用多了,精度也高一点,我个人觉得可信度比较高。

楼主:
同样的电池测试内阻相差太大了,内阻上限999.0毫欧,下限1毫欧
都是可调整的。

网友:
记得上次众仪把热成像整合到万用表了,这次又把内阻测量整合进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图盒子上印的内阻上下限都是100mΩ,看来只能测100mΩ内阻的,多了少了都不行 ...

最大200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