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胎总要串动造成气门芯歪斜怎么解决?

楼主(2025-08-28):
我的电动自行车的内胎总是要串动移位,移位大了就造成气门芯歪斜严重(如图),需要把气放了调正。调整了以后,过两三个月,又歪了。请问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一劳永逸?

网友:
换真空胎一套。

网友:
实心胎好不好使?

网友:
胎压低了“赶胎”了

网友:
只能说明你的钢圈和内胎摩擦力不够,你需要弄一圈内胎橡皮垫在钢圈和内胎之间,即增加钢圈内径,从而让内胎和钢圈摩擦力通过接触面积增大而增大,即可解决这个问题,一圈不行2圈,具体多少自己把握调节

网友:
气压不足造成外胎滚动时有间隙,这时外轮胎和钢圈之间就有极小的缝隙,然后轮毂的扭力会让那一点点间隙位移,虽然不多,但时间长了整个轮胎和钢圈的相对位置就变了。
解决办法就是保证轮胎气压在2.4以上但不要超过2.6,容易打滑,特别是雨天!

网友A:
这个不是内胎窜动了,而是外胎窜动了。内外胎之间接触面大是不会窜动的。

网友:
估计是胎压低造成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胎压不足造成的吧

网友B:
你轮胎气压不足,密封有问题,漏气,导致轮毂和外胎分离。检查有没有扎胎,气嘴漏气。

网友:
内胎买小了吧

楼主:
咋可能,买来车子后原装的从来没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内胎窜动了,而是外胎窜动了。内外胎之间接触面大是不会窜动的。 ...

有道理,回头我做个记号观察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轮胎气压不足,密封有问题,漏气,导致轮毂和外胎分离。检查有没有扎胎,气嘴漏气。 ...

应该不是漏气,每次打气时打得梆梆硬,等歪了要调整了,还是和当初差不多。

网友:
楼上答案很多了,自己参考吧。
很多年没用过带内胎的轮子了。

网友:
电动自行车都是真空胎吧,我的折叠车就是,可以换这种气门嘴
不影响使用可以不管它,等外胎不行了换个防扎真空胎

网友:
5楼有点生料带的意思

网友C:
现在电动车基本都使用真空胎了
当初也骑过装内胎的电动车,包括自行车也是使用的内外胎结构
以之前的经验看,像楼主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内胎气压不足造成的
看看内胎是不是慢撒气
另外就是看看被擀歪之后气压怎么样,如果是气压低了就是车胎有洞或者气门嘴漏气
如果是气门嘴漏气可以尝试换个气门针(气门芯),如果试水之后发现是内胎有洞,就补或者换新内胎,同时看看破洞外胎相应位置是否有刺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电动车基本都使用真空胎了
当初也骑过装内胎的电动车,包括自行车也是使用的内外胎结构
以之前的经验看 ...

感觉并没有漏气的,我捏过,和当初打气后差不多的硬度。
估计我用前刹用得多,外胎和地面摩擦大,慢慢就移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并没有漏气的,我捏过,和当初打气后差不多的硬度。
估计我用前刹用得多,外胎和地面摩擦大,慢慢就 ...

电动车上的车胎用手是不容易捏 出来差别的,光这个外胎就又厚又硬的,手指不容易感觉出来,最好是有胎压表测量。
另外就是那种细胎的赛车公路车,那种是要求胎压特别高,虽然外胎软但要求胎压特别高,高到用手也感觉不出来。
都是要用胎压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