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之李逵李鬼,相同容量耐压体积差这么多?

楼主:
这几天在研究pm8403,发现在原模块上加电容,找到两个电容

两个都是6.3V 1000uf,体积怎么差了这么多,用万用表量,容量都是足的,最后用了大的,感觉有一个电压标的不对,大家来说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大的多点了一个点

网友:
不同厂家,不同工艺,不同时期,电容没有可比较性

网友:
容量足就对了,现在电容制造的技术和工艺都提高了,和以前的电容相比体积会小不少。

网友:
年代不一样,工艺不一样,跟李逵李鬼的应该是没什么啥的

网友:
这种电容好像电脑主板上看到过。

网友:
上电桥再说

网友:
一般大的好

网友:
大的年龄应该比小的大

网友:
工艺不同,技术不同

网友:
李逵李鬼之时代革命

网友:
买个电桥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工艺不一样吧

网友:
技术是不停更新的,而各家技术又不一样,就像芯片,一样大,但内置晶体管可能差很多

网友:
电容里面的薄膜   可以做得很薄,也可以很厚, 所以体积就相差很多了

网友:
除了电压、容量,还一个关键参数 电流 。在此之外,还有漏电流、温度等参数

网友:
体积小做的密度更高

网友:
同样的参数可以买到不同体积的电容,确实如楼上说的面密度不同

网友:
加电容也不是随便加一个就可以的啊,比如要求高频低阻电容的地方你加一个普通电容上去那也没什么作用

网友:
我也有此疑问,楼主替我问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