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T21L到了,这个表笔插孔有点大啊

楼主:
我是淘工厂买的,充电套装68,3个倍量电池+1个充电器

不知道是充电器还是电池问题,电池充了一天还是不会绿灯,电池也很烫,真怕哪一天充着会炸,都不会充满截止绿灯的吗

配的表笔粗又短,这倒是没什么,我有闲置的超尖笔,但是不合适,原配的插孔太大了,而我的尖笔头插进去很松不合适 我之前买的这个数显自动表插孔也合适插不松,

这个是我的尖笔头

这个是原配的笔头, 这个是插销粗一点的, 我想说的是,为什么这个T21L的插孔比平常的大一点呢,导致表笔不通用,都想退货了,

网友:
没必要买充电套装

就是傻充不变灯

网友:
根本就没有绿灯,你别难为他

倍量倍量10分之1倍的容量

网友:
看来楼主没玩过充电电池再说了,这个表用三个电池,充电器却是两槽的,不觉得难受吗?

网友:
插多了松弛。

网友:
万用表的终点还是福禄克!

网友:
充电器拆开看看,看样子没有绿灯

网友:
倍量电池是垃圾电池。镍氢电池至少要买爱老公(enelong)才可以,充电器也应该买60元左右的才好用。现在T21L拼多多47元可以买到,相当于21元买了不能用的垃圾,算交了学费吧。

网友:
我用的普通碱性电池,没必要用充电电池。万用表耗电不多高。

你不该为了同事考虑买充电电池的,这表本来也就45左右。

我有一些倍量18650感觉不行,还不如10几年前笔记本电芯,拆出来的三星电池好用。

不如退了,重新买,以后电池问题,让同事或者老板买。今天也和你的136b+对比一下,先体验一下有何不同。

网友:
充电器电池有点不划算

网友:
做工挺好的  好表啊

网友:
镍氢电池过充,容量可能已经有损失了,注意过充可能导致电解液溢出或者水份蒸发,电压甚至会越来越高,尽可能使用-ΔV判停的智能充,检测充满后电压降低5-20mV即为充满,成本也就4、5块,做工好一点的20-30块。

网友:
是不是傻充?

网友A:
这个充电器是傻充,充一年也不变灯,可以根据电池容量,充电电流大小,自己计算一下充电时间。

网友:
倍量的电池就是垃圾,买过一次4个,容量少就算了,不多久就坏了2个。
你这充电器看起来还是个傻充,这年头已经淘汰这种了。
这个表最好拆开看下,很多锡珠残留的说。

网友:
贪便宜就是一地鸡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充电器是傻充,充一年也不变灯,可以根据电池容量,充电电流大小,自己计算一下充电时间。 ...

可以扔了 必坏电池

网友:
镍氢电池是这样的,反正我从来都搞不懂它什么情况下才是充满了。

网友:
这不得赶紧把衣服扒了,开盖让老哥们看看里面

网友:
这表真的好用吗?我见很多人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