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小日子松下HHXZ7050插排缩水,现在连吸顶灯都开始缩水了卖得还贵

楼主(2025-08-28):
缩水的松下HHXZ7050吸顶灯,驱动由大板改了双面小板遥控器也缩水了才6个按键了

楼主:
下面这个是老版本的驱动器比新的大了三分之二

网友:
做工还是值得肯定的。

网友:
小日子过好日子。

网友A:
这个多少钱,做工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多少钱,做工还不错

510元不便宜

网友:
功率因数达到0.97了,相当不错,国内品牌中大部分均是模糊标示的。再是这个板大板小,只能这么说,现在电子元器件的设计、换代、节能、安全、微小化等不少是日新月异的或是进步较快,集成化也越来越高,所以板小化是趋势,操作简单化也是趋势

网友:
做工还不错,,但价格实在接受不了,太贵了点

网友B:
入乡随俗,监管行标不到位那不就这样

网友:
20年和24年我刚好都买过方形的松下大吸顶灯,跟20年的比,24年价格已经下降三成了。
而且还支持米家。
从你的拆解看,用料也没减少啥,集成度更高了,也是大势所趋。

网友:
价格缩水了没?

网友:
国内代工的吧,不可能日本生产的,哪卷的过国内

网友:
油价跌了我不跌

网友:
不可接受的价格

网友:
现在都用贴片,所以小,关键是灯珠

网友:
做工看着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入乡随俗,监管行标不到位那不就这样

这才是根本

网友:
还有一些隐性参数,毕竟大牌子放心。如果是100W,这价格不算贵。

网友:
应该说技术进步了芯片功能多了,所以不用那么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