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撸了把小米折叠电蚊拍,型号331,可以两用,拆给大家看看质量怎么样!

楼主:
为方便LP在公司消灭蚊子,撸了把小米的电蚊拍,型号331,到手拆
规格参数如下

彩盒外包装

背面有参数和折叠方法

开盒了

全部内容

说明书

手柄上也有详细的参数

手柄侧面是高压按键和诱蚊灯开关

另一侧是Type-C的充电口

有两种使用模式:
折叠是守株待兔模式

展开是常规的追杀模式

诱蚊灯
亮度不高,感觉像是智商税

看完外观,开拆了

拆掉螺丝开壳

板子焊接面元件不多

大件都在正面

4054D的充电小板

高压电路和常规铅酸的一样

大板子底下是灯条

6并2835,没荧光粉的紫光灯珠

旋转关节

拔电池用力太猛,插座护套都被拔下来了
电池看着有保护板,但浑身没标识

全家福

这电蚊拍可能是贴牌的吧,不过塑料件的做工还是不错的,就是板子焊接面脏兮兮的,材质也差了点
好在已经是锂电的了,不用费力改装,最多等电池不行了再换个

网友:
一般般,用料和普通电蚊拍差不了多少,没有亮点

网友:
对蚊子来说肯定够用了,其他嘛……

网友:
按友商的特性,这个不得199?

网友:
折叠的还是第一次见,设计的不错

网友:
不要看电蚊拍,要看那女的

网友:
确实塑件用料还可以,不过这东西没啥技术含量都一样,倒是看到有“格林XX”的灭蚊灯价格有点高要2百多。

网友:
外观可以,做工中规中矩

网友:
这电蚊拍是越做越好了

网友:
纯手工生产组装的

网友:
多少钱撸的

网友:
电容再大点就爽了

网友:
看做工还不错,这个和雷家小米有亲缘关系吗?

网友:
转轴上有定位吗?使用时间久了会滑动吗?

网友:
守株待兔模式有没有成功电击过蚊子一次。

网友:
可以电击蚊子了

网友:
估计那个转轴那里容易坏,特别是追杀模式的时候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转轴这里,并且来回转动,使用寿命以及线材的耐折程度都需要时间的考验

整体来看并没有很大的创新,等于说是换壳,科技以换壳为主-验证了这句话,至于那灯就是智商税,装饰作用更强

网友:
雷总什么都想插上一腿。连超级变态的三哥三嫂都不放过。

网友:
超过30大洋就算了吧

网友:
谢谢楼主拆机欣赏、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