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拼多多3毛钱买的一个两头都歪的光猫路由器定时重启控制器,拆开看看啥样

楼主(2025-08-28):
前些天在拼多多买东西,平台给推送了一个光猫路由器定时重启控制器,只要3毛钱,那就买个回来研究一下。
东西到手感觉轻飘飘的,我合计这玩意不会里面是空的吧,就一个DC母头和一个DC公头直连,然后骗小白的那种

公头是歪的……

母头也是歪的……

包装袋兼说明书,支持24小时间隔循环重启,24小时误差0.5%(不知道真假,能达到这个精度么),厂家担心小白不知道怎么接线,下面还给画了一个图

不锈钢拆机片撬开,还好,不是DC公头母头直连的,里面有东西

控制器结构很简单,电源输入经过U3(7330 LDO)降压给U1(E502G,没查到具体的规格书,应该就是一颗循环开关定时控制IC)供电,然后U1通过Q1和Q4两颗MOS控制电源负极的通断(电源输入输出的正极是直通的),U1每隔24小时会控制MOS停止输出几秒(相当于给光猫路由器断电),然后再继续输出供电,变相等于给光猫路由器重启了。不过现在的路由器固件一般都内置了定时重启的功能,所以这个控制器对路由器来说,用处不大,对光猫来说还有点用。

板子背面没东西,光秃秃的

控制器上电之后,一颗LED会充当呼吸灯,闪烁间隔3秒左右,指示模块正在工作

这东西不能说没有用,等晚上12点的时候偷偷给八戒房间里的路由器接上,每天晚上12点正是八戒刷手机看小姐姐们热舞的时间……

EOF

网友A:
歪不歪不要紧,主打一能用就行……

网友B:
我们这里的电信会48小时定时踢下线换i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歪不歪不要紧,主打一能用就行……

就是焊接的时候比较粗糙,公头焊歪了,母头焊接的时间太长,里面的塑料针座融化了,然后也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里的电信会48小时定时踢下线换ip

IP是内网的吧?有公网IP的一般不会这么干的

网友C:
3毛钱能起到作用就很不错了

网友D:
厂家担心小白不知道怎么接线还给画了一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3毛钱能起到作用就很不错了

用是能用,但是接入的时间比较蛋疼,假设要光猫凌晨5点重启,那凌晨5点的时候人还得起来,去插上这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厂家担心小白不知道怎么接线还给画了一个图

不要笑,淘宝闲鱼上远程帮忙解压缩RAR压缩包的生意都挺好的

网友E:
八戒表示你是真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里的电信会48小时定时踢下线换ip

你们是不是还给IPV4公网IP?

网友F:
只买一个发货吗?包邮吗?

网友G:
24小时重启短了点,改48小时重启就好了

网友:
带接线图,这是一个认真搞事业的店家

网友:
还真有用啊

网友:
3毛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当前就一个能用就行

网友:
3毛钱,还要什么自行车啊。
不过我前两天倒是百度去学了下openwrt怎么每天定时重启,添加一个计划任务,试了下,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八戒表示你是真坏啊。。。。。。

我不是,我没有,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买一个发货吗?包邮吗?

是地,正价3块钱,拼多多给了平台券,用完之后就只要3毛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24小时重启短了点,改48小时重启就好了

这个目前只能24小时循环,那颗主控没找到规格书,不知道应该怎么调整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