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联想v460 笔记本 点关机就自动重启 有时重启几次才能开机

楼主(2025-08-28):
一台联想v460 笔记本,2010年产,出现有时反复几次自动重启后能开机,点关机后经常又会自动重启。 换过电源,电池,重装换过 win7  32位系统, 64位 系统,win10 系统,都是用微软软板装的。驱动是在联想官网下载,都无法解决问题。

这些问题是此型号机器通病吗?刷BIOS 能解决吗?

网友:
会不会是硬件有问题了,比如开关接触不良之类的。

楼主:
用winpe 进入安全模式下,连续开机5小时,没有问题了。这样看来应该是软件的问题。系统能正常开机后,按网上一堆教程设置过服务策略,注册表什么的都不管用

网友:
无事更新bios文件看看

网友:
肯定是主板问题。

网友:
感觉像是硬件问题

网友:
可以刷个BIOS试试,BIOS导致的奇怪问题也不少

网友:
有新版的BIOS就先升级BIOS,另外主板电池电压如果处于临界点时,也会发生一些莫名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