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壳开关电源(24V),空载输出只有7V左右,哪个元件坏了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如题,想简单维修一下,应该重点关注哪个元器件?

网友:
先查输出滤波电容。

网友:
至少给个电路板的照片,才能帮你。盲猜有微淍电位器的话,可能它的阻值变大了。

网友:
想让别人猜你的名字,连腿都不给看

网友:
先查电源芯片的供电滤波电容,我遇到很多都是这个老化导致电压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