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U-LINK 1.25G SFP单模双纤模块兼容性问题

楼主:
问下这种1.25G的 SFP单模双纤模块,是不是只要都是单模双纤,并且波长是1310nm的就能兼容?
品牌无视吧?那个距离20km也无视吧?实际距离也就一百多米,我买个其他牌子的单模双纤 1.25G 1310nm 10km 也是兼容的吧?

网友A:
只要正常的线而且接法没问题的话都兼容的,距离主要跟功率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正常的线而且接法没问题的话都兼容的,距离主要跟功率有关

多谢指点,我也觉得只要速率和波长一样,应该是兼容的。
我也是觉得距离只是发射功率大小,貌似距离大的发热还大。
我先买个其他牌子的 到货了测试后 发帖给你们汇报情况,希望能兼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我也觉得只要速率和波长一样,应该是兼容的。
我也是觉得距离只是发射功率大小,貌似距离大的发 ...

不客气

这东西一般够用就差不多了,光纤本身不会发热,而且光纤可以不用换线直接上到最新收发端变成新的规格,趁现在模块便宜,多买几个不同规格的测试一下就能得到答案,保不齐不同速度收发端组合还有神奇现象

网友:
接触的少,进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