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无聊 做了一个18650电池焊点打磨器

楼主(2025-08-29):
脑子抽风  不知道有多少电池要打磨  费时费力 费工
做了一个18650电池焊点打磨器

有点震动,加了个轴承

打磨效果还行

电池用的18650 3串两并
充电板

调速器

网友:
拼多多买个啊

网友A:
会不会一不小心打穿了?

网友:
专业的制作水平。

网友B:
设计有缺陷,离圆心越近,相对线速度越小,理论上讲,如果焊点刚好在圆心,电池跟砂轮是没有相对位移的。

网友:
负极打磨别轻点,小心点焊烧出洞

网友:
本来也想自己做,结果还是买了现成的,打磨头是钢的不容易磨损。

网友:
这种砂轮不好,用钨钢旋转锉

网友:
你那个调速器,无法控制快慢吧,相当于一个开关而已吧。

网友:
个人少量打磨还是不错的,反正要求不高。

网友:
手艺不 错,组电池方便多了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谢谢分享!!

网友:
驱动电路怎么复杂呀,我以为555调速板呢

网友:
自制工具比较方便使用

网友:
拆二手电池可以打磨

网友:
18650电池组供电,这成本比12V电源直接供电高多了。

网友:
打磨电池干啥?

二○二五年八月二十九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一不小心打穿了?

不会没那么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计有缺陷,离圆心越近,相对线速度越小,理论上讲,如果焊点刚好在圆心,电池跟砂轮是没有相对位移的。 ...

对的  但是焊点不会太厚,也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