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在墙壁打孔,有哪些窍门?钻头持续转动,发热到变得红彤彤是否不好?

楼主(2025-08-29):
高温情况下,钻头性能是否会大幅下降

各位在墙壁钻孔,是否也遇到过钻头发红的情况

网友A:
我知道空调转孔要加水的。热到红了肯定不好。钻头都是热处理金属。温度一高热处理就失效了,硬度退化或者变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空调转孔要加水的。热到红了肯定不好。钻头都是热处理金属。温度一高热处理就失效了,硬度退化或者变 ...

6mm钻头,今天打孔发现钻头竟然发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空调转孔要加水的。热到红了肯定不好。钻头都是热处理金属。温度一高热处理就失效了,硬度退化或者变 ...

多高的问题度会导致热处理失效?

热处理失效后,钻头性能会下降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高的问题度会导致热处理失效?

热处理失效后,钻头性能会下降么?

几百度。看见红就是温度发出电磁波从红外线到了可见波段了,差不多500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百度。看见红就是温度发出电磁波从红外线到了可见波段了,差不多500度了 ...

发红就表示有500度?

网友:
墙壁钻孔要用冲击钻或电锤。

网友:
发热到变得红?退火了

网友:
打墙,怀疑选错了钻头

网友:
持续钻要浇水,等不到打红,金属温度太高后会退火变软,结果就是冲击钻头的硬质合金锤平了,变成筷子头

网友:
烧钻头会退火

网友:
什么墙?什么钻?什么钻头?怎么会磨到发红,发红很容易报废钻头

网友:
钻头就不行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6mm钻头,今天打孔发现钻头竟然发红了

打到钢筋了?

网友B:
墙壁打孔 还能 变红 ?  铁墙吗
钻头 发红 那就是退火了 就会变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墙壁打孔 还能 变红 ?  铁墙吗
钻头 发红 那就是退火了 就会变软

肯定不是铁墙,怀疑干活的人脑子里是稀饭。

网友:
是用的什么钻头?是否钻头在反转?

网友:
打墙能打到发红吗

网友:
发热到变得红彤彤好

网友:
那个硬质合金就是铜焊钎焊上去的 不存在退火问题。持续高温达到焊料软化点合金头会掉。打含水量高的砖墙或混凝土 排屑不好  ,钻头与碎屑摩擦就很容易让钻头发热发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