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自粘橡胶胶带可以替代普通pvc电工胶带么?

楼主(2025-08-29):
自粘橡胶胶带防水性能不错,之前一直用作室外弱电防水封闭。

今天发现这货竟然是高压胶带,可以绝缘1000v以上高压,
这种胶带是否可以完全替代pvc胶带呢?

家用强电是否适合用自粘橡胶胶带来做绝缘?

网友:
电工胶带除了绝缘还得阻燃,这玩意不太确定

网友:
可以的   就是几年以后这东西根本就揭不下来,一堆橡胶粘在电线上

网友:
关键是这个东西是不是阻燃?

网友:
橡胶会老化开裂

网友A:
时间久了,会裂,最好多层复合包扎

网友B:
不行,外面不包PVC胶带一段时间后会开裂,水汽进入.

30年前做电缆头用了N箱,不知现在国产质量有否提高, 进口的则没事,北仑时设备配来的特耐老化.

网友:
这个东西是不是阻燃?

网友:
规范上是这玩意外边还要再缠绕绝缘胶带

网友:
上面还要缠胶带的。
接头最保险的做法,先缠布胶带,然后自粘,最后PVC防水胶带。

网友:
自粘橡胶胶带的规范称呼应为自硫化橡胶带

网友C:
自黏胶带在拉扯绷紧缠绕几小时后,会自己融合成一个整体,就是无法再缠绕解开了,以后若要打开这个电缆接头,只能整个剪掉。由于其特性很脆弱,经不起划拉磨损,所以外面都要再缠几圈普通绝缘胶带作为防护。而且自黏胶带本身也不适合直接在电线接头上缠,线头或者铜丝容易刺破绷紧后的自黏胶带,所以我们一般的做法是,先用普通pvc胶带把电缆里两根接头包好,再用自黏胶带整体裹住,最后用普通pvc把自黏胶带裹住,就好了。

网友:
一定不如胶水牢固吧

网友:
11楼高明啊

网友:
这种胶带主要是做防水用,用法一般先用pVC胶带缠绕接口,然后再用橡胶胶带,最后外面PVC收尾

网友:
等于做三层防护啊!家用还是用普通电工胶带吧。其实我觉得热缩管不错。

网友:
用途 根本不一样 没法替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黏胶带在拉扯绷紧缠绕几小时后,会自己融合成一个整体,就是无法再缠绕解开了,以后若要打开这个电缆接头 ...

你的做法是最科学的,确实很实用的保护措施。一是结实,二是防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间久了,会裂,最好多层复合包扎

暴晒情况多久会裂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外面不包PVC胶带一段时间后会开裂,水汽进入.

30年前做电缆头用了N箱,不知现在国产质量有否提高, 进口 ...

可以里面自粘橡胶,外面pvc胶带么?